求山寨本BIOS

楼主(2014-03-25):
主板号:TA12 WER:B     I/O是WPCE775L 现在是通电电源电池充电俩灯亮。怀疑是BIOS问题。就是不出PM_RSMRST#信号。3V供点 ACIN  EC_RESET#
LIDR#  XOUT24M  XIN24M  ALW_PWROK  PWRSW#都正常。IO也换了还是触发没PM_RSMRST#。 PM_RSMRST#不短路 。我断开南桥连接也没有PM_RSMRST#。

网友:
山寨的 去那里找呀

网友A:
是什么牌子的,也有个大体方向呀

网友:
这个难找。看下有没有相近的刷了试试

网友:
山寨的还真少

网友:
水平有限 这样的板子没图 没厂家。。。。修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zAzMjE3fGEzZGFjOTNmZDZlMTM5NzYwNjRlMDI4MTE1ZDg5ZWRlfDE3NzgwMDYxODc%3D&request=yes&_f=.rar

给你个类似的,可试试看,刷之前先备份原机BIOS.

我已经刷了好几个了。有好多连灯也不亮了 也不触发  有的刷上其它灯亮 我刷刷看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牌子的,也有个大体方向呀

上面什么牌子看不懂 一个水波浪后面有个点  不知道什么牌子  型号是S10B 厂家是惠州市三维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