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OC液晶反应慢,色彩失真,移动鼠标拖影

楼主(2014-03-25):
用过通用板,测试了,是屏的问题?现在看人说用飞线的方,不过都没有图也不知道要把,VGH飞到那个点上,如果知道的师傅,帮帮指点一下,
我测量的数据,VGH27.4V , VDD5V , VCOM5.5V ,  VGL-7.5V , AVDD12.4V , DVDD3.2V, XON3.2V ,MLG25V

型号是:HSM 185WX1
拍照拍的不好,。。

网友:
感觉测量的电压正常啊。。。。

网友:
看看这个位置                                .

网友:
玻璃模块坏了吧

网友:
代换正常不?

网友:
能不能是信号线,VGA线的或是DVI线的问题呢?

网友:
你先把VGH的电压用线接出来,然后往侧面上的点一个个的试

网友:
找屏幕的定义 然后飞线看看是怎么弄 不要飞错啊

网友:
图片不清晰,,有没有清晰点的图。。

网友A:
这个得卸开显示屏边框的4颗螺钉,从显示屏背面看是在右边框的位置,一共有3块一样的,你就焊在右面的就行,这个图右面有6个测试点,红点的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卸开显示屏边框的4颗螺钉,从显示屏背面看是在右边框的位置,一共有3块一样的,你就焊在右面的就行, ...

我卸开显示屏边框的4颗螺钉总于看到了,不过那个点表层是不是要扣掉,焊锡才能容的住。

网友:
汗点太细,,手发抖的厉害,,明天,,请人汗,,,,

网友:
把焊点上的防腐漆用小刀小心去掉,注意不要伤了镀膜,烙铁温度要适当,焊接速度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