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420进水维修,图纸图片齐全,有图有真像

楼主(2014-03-25):
       同行拿来DELL 7420只说不开机,主板坏了,一看比较新,没什么性理准备,拆开C壳才发现该机进水了,而且时间很久了,从触摸板下去,刚好在EC处!

用洗板水将其清洗

就这个样了,再将其拆掉

洗洗更健康

脚位锡盘都腐蚀了,用小刀将腐蚀的刮掉

再补上焊锡

仔细观查,除了有个锡盘掉了别的都还不至于断线应该还有希望,但周边的电容电阻排阻都已腐蚀,必须全换掉,于是全部拆掉,锡盘都用小刀刮过,找来图纸对号入坐。没有一样的排阻就用阻值一样的电阻代替

用放大镜仔细看,用万用表仔细量,确定没断线就装上EC

再掉锡盘的地方飞线。上电测试待机正常,可以触发,但是会掉电,后来发现装上内存会掉不装内存不会掉电,又一奇怪现象,,又仔细看EC周边处理得都得当,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回想BIOS也被腐蚀得很严重,虽然处理好了,会不会可能数据丢失呢?论坛上找个BIOS刷刷吧,,图片传不上来了,,刷完OK
DELL 7420 独显QUANTA DA0R08MB6E2 MB

网友A:
腐蚀的这么严重 这修好得多少钱啊

网友B:
这修下来还不如换板啊

网友:
楼主  腐蚀那么严重修好都少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腐蚀的这么严重 这修好得多少钱啊

同行的能收多少啊,,15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修下来还不如换板啊

是啊,,,费时间,但换板我就没钱赚了,,客户不一定换,换的话也不一定让我换,他自己也能换的

网友C:
感觉就是1个小时的事情  这个钱还是不错的  价格低了  是我的话 最低240

网友:
还好没有板层腐蚀断线

网友:
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
如果换成我这里 直接让顾客换板子了~ 花时间赚小钱不妥~哈哈

网友:
楼上的。。。。这机子比换板好、换ec的不容易坏吧他就结了一根线

网友:
严重腐蚀的这种这能更换主板了  楼主真细心啊  修起来了  至少能收200

网友:
感觉楼主收的价格太低了

网友:
遇到这样夸张的程度  我是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就是1个小时的事情  这个钱还是不错的  价格低了  是我的话 最低240

一个小时???啊啊啊,,,我可是搞了一天半,本人单干五年,从来都是自己搞定的,动手能力应该不会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