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0A进系统杂音

楼主(2014-03-25):
小弟第一次发帖,新手可能有点啰嗦,发的不好请各位大神见谅。今天接到一台联想天逸F40A的机子,客户说是进系统那会声音有杂音很刺耳,但是放音乐就没事,而且我试了按右下角的音量也是有杂音,而且耳机也有。先排除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就到联想官网下了2个网卡驱动,谁知还是一样。就装了个系统但是问题还是一样,觉得是版本不行,就又装了3个不同版本的系统,装完还是一样有杂音。用驱动精灵也打过不行,就算把声卡驱动卸载再打还是一样,可能是硬件问题就换了个声卡问题依旧,换了声卡周边的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想想应该是软件问题,驱动有问题,就拿了个也是联想电脑的硬盘装了上去希望进去不会蓝屛,声卡驱动能打上,别的无所谓,进去后没有蓝屏,但是很多驱动没打上,声卡驱动打不上,于是就用驱动精灵再去打,打上驱动后声音正常了。再此奉上声卡驱动希望那些也是因为此问题没解决的能够解决。

夏、一抹阳光。 + 5

网友:
这个很好  学习啦

网友A:
哥   有噪音你下载网卡驱动干嘛          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   有噪音你下载网卡驱动干嘛          牛人

这个事声卡驱动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   有噪音你下载网卡驱动干嘛          牛人

上面字打错了 驱动是声卡。

网友B:
我有个华硕F83CR 进系统没声音,排除声卡 喇叭 BIOS,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大哥你的是又打错了,
学习了。

网友:
小学没毕业没办法 老打错字
可能是激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华硕F83CR 进系统没声音,排除声卡 喇叭 BIOS,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先软后硬排查呗。你声卡供电正常吗?还有功放芯片。

网友:
联想的就是这么麻烦·  很多软件问题都是要原官网驱动才行·

网友C:
看看楼主驱动精灵都折腾了不少,貌似联想ACER机器声卡驱动都有这样的事情,很多如果不另外装驱动麦克风用不了,差点以为是麦克风坏了,直接强制安装机器官方驱动基本上就可以了,

网友:
碰到过 别的本也是声音杂也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楼主驱动精灵都折腾了不少,貌似联想ACER机器声卡驱动都有这样的事情,很多如果不另外装驱动麦克风用不 ...

先从软件入手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