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VOSTRO 1440 卡LOGO 不动

楼主(2014-03-25):
求解VOSTRO 1440 卡LOGO 不动 有时是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的 各位 大神 这个事什么现象
卡LOGO

网友:
我也正在研究,什么外设都取了,BIOS也刷了 内存 CPU都换了还是不行就是没换主板了

网友(2020-03-13):
应该是显卡

网友:
我遇到过两次,都是显卡,不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