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闪

楼主(2014-03-25):
我有台二手philip 170s4 ,通电后电源指示灯强弱不定地变化,有时干脆就不亮。换了一块驱动板,问题依然。菜鸟请教高手!

网友:
你是有时亮有时不亮是吧,这个液晶按键板和高压板是有短路或者漏电。

网友:
电源板电压是否正常?试换一下滤波电容

网友:
先测电源板5V输出是否稳定,上面的10V电容有没有坏,还有一个怀疑的对象就是按键!!!

网友:
电源 输出电压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