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这种情况是 显存坏还是GPU坏

楼主(2014-03-25):
这种情况是 GPU 的问题还是 显存的问题?谢谢

网友:
显存也有可能  但是先干显存好一点

网友:
拿风枪吹吹显存,涂点焊膏,试试看

网友:
显存的几率大点~一一排除!

网友:
没听说过看什么样的花屏就能判断是哪坏的

网友:
基本确定是GPU

网友:
先供电,还有电阻。

网友:
基本上还是GPU的问题多点,你可以先上BGA烤一下

网友:
百分之九十是BGA!!!

网友(点评):
大师你能算命,,你修过多少显卡了,这种问题维修,这高的可能性,看看论坛上最牛的老师,高手都不敢这样说,没有全系统测试,是没有结果的,

网友:
看来应该是GPU

网友:
有规律的花瓶,不是应该首先看显存测试么?

网友:
这个是 笔记本的显卡,HD6970M 2g dR5!不知道怎么跑测试 找图子点位去!

网友:
很大几率是GPU 没解码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加焊显存看看是否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点评):
大师,你知道是那颗显存问题吗,要是能知道告诉主楼手到病除,除非楼主加焊手水太拉圾,把板搞坏,搞烂了,我想一定能OK 。要是加焊了还搞不定,,是不是要花个1000大几百块钱买一个这样的显卡,些卡值钱啊

网友:
上BGA烤一下

网友:
放GPA烤下吧

网友:
怀疑你的显存供电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GPU的问题。没解码

网友:
加焊GPU和显存,不行再查管子

网友(点评):
大师上面是8颗显存要加焊那一颗,一般坏不可能是全坏的, 肯定只有1颗2颗的吧,如果说全坏,基本上动万用表就测量得出来,能指明道路吗 肯定是高手出马一个顶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