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5m-A(V5.0)主板跑码C1

楼主(2014-03-25):
精英nforce5m-A(V5.0)主板跑码C1,而且南桥特别的烫手。

网友:
这个板只有一个桥吧,你测一下内存的数据线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满足的话  那就是桥虚焊了

网友:
烫手的话也有可能是桥供电短路引起,你可以查下先,还有就是网卡,打下USB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