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筆記本ddr2 800 2g 內存金士頓有得救嗎

楼主(2014-03-25):
可以著機 登錄到window,一陣會特然停頓沒反應
內存金手指已清潔都是這樣,有其它方法嗎
請各位指點謝
window
同意楼主:
5.0
12asd
同意楼主:

网友(2014-05-30):
所罗门工作室
有几条报废,多的话 ,发过来我给维修

网友(2014-03-30):
测试一下是哪个颗粒坏了 直接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从业10来年,还真没有搞不定的坏内存条,只有一个可能 芯片全部报废

网友:
不一定是内存条原因 估计是其它软硬件原因

网友:
返厂吧 。只要没外伤,

网友:
质保那么长时间呢

网友:
多的话,发过来我给维修

网友(2014-05-04):
所大师,修内存怎么收费?

网友:
用pe带的软件简单检测下

网友:
我这边有好多,我把颗粒都全部加焊了都没好,还有蓝屏的也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