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不触发秒杀一例

楼主(2014-03-25):
昨天接了一台联想v460按开关不触发的机器,客户说比较着急,当时把手头的活放下果断拆机,先目测一边主板有无被别人修过,和进水,目测一会没发现异常,然后测了下系统供电的3v5v电感,没有待机,那就从这下手,找了份图纸,测了下基本工作条件vin19v,en 5v, vref 2v ,TONSEL 3.3v ,SKIPSEL 3.3v,vreg3 3.3v,vreg5 5v 到这步电压都正常了,最后测到enc引脚待机时没有产生3.3v,不正常啊,这个电压从ec发过来,是个S5_ENABLE,果断判断ec rom有问题,马上刷程序,故障解决,上电测试 久违logo出现了···

LA46 dis.pdf

本机独显nv图纸版号la46 dis 09911-1m

LA46-DIS-ec bios MB-O9911-1M.rar

本机ec rom可放心下载

网友:
有思路修机就是快啊,看来我得好好学习一下了。

网友:
这都是通病了

网友:
没修过的 这机器和b460 一样 有通病

网友:
感谢楼主共享经验呀rr

网友:
这机子的通病,遇到很多台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冷静分析,不错

网友:
时序熟练 我总是记不住

网友:
  说是通病  但有几个人看得出来 以后还是得细心了  弄得我在哪找了半天

网友:
不能让客户看到维修过程吧,不然不好收钱

网友:
这个EC程序通病    我修好几个了   不用怀疑EC本身    怀疑也要等刷完程序再说

网友:
我接的V460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触发,能开机时过1分钟左右又会掉电,掉电后再开机不能触发,要拨掉电源过一会才能再次通电开机,原ECROM芯片刷不进去,换了新的刷进去了,还是一样毛病,而且通电会自动开机,按开关关机后再开机也不触发,量过开关有3.3V高电平,按下有0-3.3V跳变,就是不开机,准备换EC芯片

网友:
很高兴我的V460今天也修好了,加焊HM55桥修复,测试使用中,目前一直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