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新手还新手,修复梅捷SY-I5G31-L

楼主(2014-03-25):
板型:梅捷 SY-I5G31-L V2.0
故障:不开机

维修过程:有段时间没修台式机板卡,今天不怎么忙,看到一片梅捷G31板子,成色还行,就动手修吧。
1.外观看,北桥被上家加焊过了,沾满松香,BIOS也被动过,看来不好搞。
2.上CPU通电触发,测试卡FF不跑码,各电压已出正常,插电源待机时网卡黄灯常亮。
3.上带灯假负载,有两个灯不亮,CPU座子与北桥有断线。量北桥背面电容阻值大致正常,就重做北桥。
4.做完北桥再通电试机,跑码了,从C1到2A就将要显示时,跑65,然后又重返回C1-2A-65循环。呵呵,上面说过网卡黄灯常亮不正常,拔掉网卡,以为好了,再试故障依旧。
5.想当然那就应该是BIOS了,上家动过的,下载官网BIOS刷进去,再试,依旧。
6.分析,已跑2A了,反复重启应该是复位的问题,某一复位信号不正常或没收到,就反复发出去确认,联想到网卡不行,是不是南桥也有问题?在量了南北桥之间的信号线没问题后,动手换南桥。
7.换完南桥,信心满满试机,还不行!
8.我开始凌乱,这都搞不定?老猫烧须,手上拿板陷入悲愤...
9.当再次审视所有外设备时,我几乎立马肯定我犯了一个很低级很低级的错误,然后拿起风枪吹下串口232 IC...

总结:很早时候我就学习过外设备复位不正常引起的故障,如网卡、USB、并口、串口、甚至声卡,这一块板由于一直在网卡上打转,其他的就忽视了。
以上记录自我反省,并给有需要的参考。

网友:
给力!加油吧!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
会自我反省就是好的维修师傅,顶一个

网友:
楼主    good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
给力,我就不会反省,顶一个

网友:
给力,版主注重细节!

网友:
这种板子一般做过北桥就会好??我修过好几个???

网友:
都是大师啊!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
你居然把串口芯片忘记了

网友:
串口没遇到过,网卡都修过几片双敏的

网友:
串口芯片确实容易忽略啊

网友A: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假负载       多少钱的啊?

网友:
楼主 我要i是遇到这样类问题就是直接量时钟 和复位 信号 没图纸的话就看着随经验修 一般在最后没辙我才开始拆声卡网卡 串口反正一个个的外部设备拆过去 在修不好就拉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假负载       多少钱的啊?

带灯假负载,淘宝搜索一大把,一般30多元。

网友:
台板还换北桥,看来是没有生意啊,,重复复位首先就拆75232来排除,其次才是网卡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

网友B:
楼主我也有一块梅捷SY-I5G31-L,不跑码,南、北桥也吹过。通电后,量各电压正常,CPU风扇转运,网线灯不亮,就是U30(串口232 IC)发热严重,请教怎样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有一块梅捷SY-I5G31-L,不跑码,南、北桥也吹过。通电后,量各电压正常,CPU风扇转运,网线灯不亮 ...

范围太大,不好说,大致是供电、时钟、复位依次检查,简单的话,量一下晶振14.318两脚有没电压差,量一下PCI槽上复位脚有没有复位电压。接下来再看检查BIOS。再下来,多看看论坛学习吧。

网友:
最后还是别先干桥,很多维修人员的通病。修N个都是被上家干过桥的,结果都是小问题

网友:
看来我是比新手中的新手还差,得加油了

网友C:
串口复位楼主就想到了,让人佩服!只是楼主是怎么想到的呢?还有跑FF不是CPU沒起动吗,怎么会想到北桥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口复位楼主就想到了,让人佩服!只是楼主是怎么想到的呢?还有跑FF不是CPU沒起动吗,怎么会想到北桥有问 ...

这个,我也没想到,是带灯假负载告诉我的。

网友:
虽然不是很懂还是学习了

网友:
范围太大,不好说,大致是供电、时钟、复位依次检查,简单的话,量一下晶振14.318两脚有没电压差,量一下PCI槽上复位脚有没有复位电压。接下来再看检查BIOS

网友(2014-06-30):
串口芯片跑下去了 还真没注意到  我手里也有两块梅捷主板 有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