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机器问题检查出来 修亮了,报价客户不接受,怎么办呢

楼主(2014-03-25):
碰到机器问题检查出来 修亮了,报价客户不接受,怎么办呢?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楼主应该先报价再修机

网友:
就是呀。。大概检查下。。。心里有个数。。。报好价格客户同意了在修

网友:
大概检查下,报价同意,再修。

网友:
可能是我水平有限,有时候有些问题得亮了 我才能确定能修好!

网友:
那你可以还原故障,或者收个检测费啥的!

网友:
恢复故障,要是客户特别恶心人,就直接找块料板给他换了

网友:
维修经验的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没修之前吆喝客户沟通好,大概修好在一个什么价位 ,客户同意了再修

网友:
先报价格在修,你这个不行就还原故障吧,在整几个故障出来。看他去别家修,修不好在回来,给我往死里宰,我遇到过这样的客户,

网友:
如果你觉得你再降一点价钱还是不亏你就降一点价钱、要是客户还是觉得贵了你就换料板进去、把他的好板留着

网友:
可以吐口口水再剁几脚。。。。。

网友:
换屏换内存,不能亏待自己!

网友:
通常都是报好价再动手呀

网友:
把U 内存 ~~~~该换的都给换了

网友:
这个我也经常遇到,这就是不先报价的结果。一定要先报价,大体测试一下,然后多报价。免得自己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先报价再修机

同意楼主,一般都是先报价。

网友:
少收点吧,谁让你先不报价了!

网友:
恢复原样,看什么客户

网友:
收少点钱   不同意就多拆几个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