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E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4-03-25):
接同行发来的一台华硕X43E,主板板号:K43SD.故障现象为不触发。待机3.3V,5V正常,开机键上有3.3V,按下键时也有变化,EC:IT8572E。现在换过EC,刷过BIOS,机子还是不触发。这个机子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下手了,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师傅有这个机子的图纸?或者对这个机子有维修经验的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维修经验的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现在感觉华硕机子是最难修的了!

网友:
华硕找不到图纸,最坑爹了

网友:
是AMD平台的吗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吧,主板型号是K43SV 没有图纸,主板零件上也没有标志,真是他爷爷的。不知道怎么下手。3V 5V 正常待机正常,开关也有电压,按开关,电源灯亮,但电流就是上不去,,,应该是ACIN这边有问题,但没有图纸,没办法啊,用电池是可以开机亮机的。。

网友(2014-04-24):
我也有一块K43SV,没有图纸,无从下手啊!!!

网友:
你不会看EC:IT8572E条件。这ECK42J就是,查下SW/DSW到南桥跳边有没。EC:IT8572E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应该不难修啊。

网友:
没图都这样修。

网友:
你检测一下EC到南桥的PWRBTN这个信号有没有到南桥啊。8楼说了,找个相应EC的图纸,一步步按照时序检测

网友:
有 pm  发出。。。。南桥没有 SUSC     一般都这样吧

网友:
找个EC的图纸,再查上电

网友:
手里也有一吧,主板型号是A8JP没有图纸,主板零件上也没有标志,不知道怎么下手。3V 5V 正常待机正常,开关也有电压,按开关,电压有变化,用电池是可以开机亮机的。。

网友:
遇到一台.也是这种EC,现在没有图纸,没得办法修呀...进水的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二修机,也是进过水,好像BIOS被刷过

网友:
这个系列的记起 问题具多

网友:
那就修开机部分,查EC6大条件,南桥5大条件

网友A:
先把LID休眠干掉试试,呵呵

网友:
那机子修不好,不修了,退机了!

网友B:
我修好过。换南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LID休眠干掉试试,呵呵

干掉一个样 呵呵

网友:
今天就遇见一台 和楼主的故障一样

网友:
没有图纸就找芯片针脚定义看看啊

网友C:
没图纸好办得很 找EC的PDF资料 再找南桥的独立资料或者其他一样的南桥笔记本资料对照查 总能找到问题 活人能让鸟鸟憋死?

网友D:
好了不要说了,说在多没图纸也没办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图纸好办得很 找EC的PDF资料 再找南桥的独立资料或者其他一样的南桥笔记本资料对照查 总能找到问题 活人 ...

IT8572E的PDF,你找一个看看,找得到算你厉害。

网友:
华硕的机子最坑爹 有图纸还不行 还得整个点位图

网友:
IT8752E 联想的SL400图纸上面就用到了

网友:
SL400图纸 带IT8752E

网友(点评):
一个是8572e 一个是8752e楼主搞错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好过。换南桥好的

南桥早就换过了!

网友:
华硕管理越来越严格了,点图都是网络版的了。

网友:
我今天也遇见一台和楼主故障一模一样的机 吗的EC 换了 南桥换了  BIOS刷了  就是不触发  我觉得是南桥的工作条件没满足 华硕的喜欢坏排阻  但没有图纸

网友:
BIOS没波形

网友:
K43SD修过一台3V 5V 没电压,BIOS也没电压 换IO好了

网友:
我不是有上传K43SV的点位图么。你从论坛里搜:诸司马技。应该就能找到吧

网友:
你看一下KB芯片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这个机器好象没图纸

网友:
不触发就按照时序修,触发三部曲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两台  跟你这个问题一样的  一台  K43SV   K53

网友:
看完这个帖子 你就能修好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amp;highlight=K43SV

网友:
没图纸不好干!找同样EC图测!

网友:
待机要出来 1。2V电压的

网友:
呵呵。。关键那几个的脚位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了不要说了,说在多没图纸也没办法的

我也遇到了。。直接晕了。。也是不触发
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