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精盾k480-i5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4-03-25):
今天接了台神州进水机器,故障为按开关不触发,先找了图纸,按照时序来吧先测+3VPCU/+5VPCU,正常+RTC_CELL也正常 ,后来测到SRTC_RST#3.3v 然后测到R190 20K/F_4电阻一端有3.3v,另一端0v明显不正常,万用表测量电阻 阻值正常,然后对地打了下0v那端的阻值,只有40欧姆,明显短路,果断上BGA 更换PCH,经过一段时间PCH已经换好,先没有通电,先测了下下r190电阻之前0v那端对地阻值,现在400多欧欧,电压也为3.3v,一切正常 开始加电测试电流 跳变很有节凑机器亮了,维修结束 收钱

K480-I5 神州EC BIOS.rar

本机备份

k480-i5 神州精盾SW9.pdf

版号dasw9dmb8co

网友:
运气不错,进不机不太好修,最怕断线

网友:
楼主修机器判断精准,行动果断。

网友:
这几天都是修的进水机,本人文采不好就没发贴

网友:
换桥需要刷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