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 报错 七声

楼主(2014-03-25):
如题接到DELL机器 开机报错 响七声  应该是显卡不过 板子上的是APU A4 3300 显卡集成  插拔内存 偶尔开机偶尔不能开   每次开机之后多次测试均无故障 就直接装机测试两三个小时之后 花屏 (拆装机都搞了三遍)强行关机 就再也开不起来了 还是报错七声  不过显卡  因为集成显卡是共享的内存做显存 还是搞内存  挨着内存脚测试无异常  开始怀疑是APU 座子虚焊 用手压着APU 屡次点亮 确定是APU座子虚焊 直接上BGA压   压了三遍啊改变各种手法 温度 姿势   都是一样的 非要用手 压着才能点亮  无奈 直接把APU 座子 摘了看见最左下角 一个焊点光亮 光秃秃的一点锡都没有 直接用烙铁 上点锡  风枪吹上0.5锡珠几颗 保持和别的锡珠高低一致 直接 座子放上去 比平  做上 顺利点亮  长时间测机 稳定

由于这个机子拖得时间比较长主要是不想搞座子.... 时间匆忙 所以拍的图片比较少

补充内容 (2014-3-28 20:23):
  特注:    APU 集显 平台的 没得 北桥 也没得 独立显卡

网友A:
楼主是高手呀!CPU座子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高手呀!CPU座子不好弄。

没办法硬着头皮搞  之前做了一个989  和478 的座子都搞报废 都搞怕了 看见CPU 座子问题就烦 不想搞 这个还是拖了几天 才硬着头皮搞得

网友:
怎么都限完了,

网友:
什么限完了?

网友:
座子也会以前都是加显卡好

网友:
我搞过别的机子座子,给搞坏掉了,后来换板了,不敢再搞了..............真心不好搞!!!

网友:
我这也有台M5110  七声报警    换来了cpu好了,客户拿走没几天就拿回来了,说点不亮,我一看也是,但是裸板点正常,有时一上散热片就点不亮,看来我也要搞一搞cpu底座了。。

网友:
居然是cpu座子

网友B:
这么牛B?取下来的座子还可以焊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牛B?取下来的座子还可以焊上去?

478 的座子还植过株....但也失败过好几回

网友:
座子不好换啊 搞坏了几个了

网友:
楼主 是个高手        CPU值球 是不是跟南北桥方法一样  CPU还没搞过

网友:
座子搞得少,就加焊过一次好了

网友:
楼主,可否把座子的方法,告诉大家,
让大家都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七声报警通病怎么变CPU座子了,变异了?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座子都能搞定。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个dell m5110开始测试南桥发烫 换了之后  上电自动触发有时到1.5a掉电 有时2a掉电 有时上电电流就到0.16掉电 掉电后不能触发 测各电感后级 都无短路 这种有什么思路

网友C:
7声报错应该是没自检

网友:
引用 网友C:
7声报错应该是没自检

我这个是 一压这APU 座子就能点亮 所以直接做 座子

网友:
响7下一般是显卡虚焊,现在都跑到座子上了?

网友(点评):
你好好看文章了么?AUP集显的 做梦干显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