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pl-am 开机电压一闪一闪亮晶晶

楼主(2014-03-25):
p5qpl-am 开机电压一闪一闪的,CPU电压没有。但时不时时开机又正常。一般这种板都是电压IC双二极管问题,或者电阻。但换了还是一样。请问各位高手有无有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查CPU供电的开启信号,并更换其上拉电阻。

网友A:
说起这板板我就有点蛋疼。。。不知道是手法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基本上排阻坏的话,有时候要等一天才会有效果,第二天跑得溜溜的

网友:
开机电压一闪一闪?什么是开机电压?开关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起这板板我就有点蛋疼。。。不知道是手法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基本上排阻坏的话,有时候要等一天才会有效 ...

对。。。

网友:
你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还以为是我手法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