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467加电无显

楼主(2014-03-25):
接到一台三星P467加电无显的机器,报价后,留机维修,接上电源待机正常,按下开关电流上升到0.9,又掉回到0.35,然后又升到0.9停在这里不动了,屏也不显;测量了下电压都有出来,量信号也都正常。正好电脑里有这款的BIOS心想先刷下吧,刷完后故障涛声依旧;忘了放电了,然后把BIOS电池取下放了下电,再装回去;电流忽忽的升上去了,接上屏,显示了,装上硬盘看了下,也出现进系统的菜单了;好简单装机测试下吧,谁想,刚要出桌面掉电了,都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了;再次拆开,看了下没啥问题啊,不管三七二十一了,直接干掉CPU背后的大电容,从旧板上拆了几个过来;装上OK了,进系统也不掉电了,放了两个电影也没事;对了还没试触摸板左右键呢,点了下不能用,心凉了,还得拆;悲吹了。没办法继续拆开直接更换了两个四脚按钮上去;再次开机测试,一切OK。哎反复拆了这多遍,真是点够背的。不过总算有钱到手了也不错,自我安慰下吧,嘿嘿!

网友:
这是通病了 楼主运气正好啊

网友:
感谢楼主共享经验呀

麦毅诚 -6 严禁灌水

网友:
大电容就是不稳定

网友:
做我们这行就要有耐心,免不了装了拆,拆了又装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简装测试,尽量避免多拆,有时遇到不稳定的机子多拆几次搞得一点心情都没有。

网友:
我也是啊,有时候拆4,5次,一会这个忘了,一会那个忘了

网友:
这是通病了 楼主运气正好啊

麦毅诚 -6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严禁复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