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785G不开机

楼主(2014-03-25):
AMD785G不开机,全板的电压都出了,复位有了,时钟有了,桥供电有了,内存电压1.92V ,跑码一路跑下,到了最后跑到00。这是什么情况。求教!!!(这里有个问题在假负载上测时钟没,上了CPU才有,电压是0.84V  0.84V两个电压一样的。。)

网友:
可以从显卡、显存下手,有相当部分是北桥虚焊

网友:
知道的大虾出来说说!

网友:
amd主板不上cpu测不到时钟电压。

网友:
一路跑到00这个正常的,问题是2A 时有没认到显卡,请上个喇叭听一下。

网友:
板载显卡啊,没有嘟一声?

网友:
看看有没有爆电容

网友:
没有的,表面全是好的!

网友:
上BGA焊台,加焊北桥OK,鉴定完毕!

网友:
CMOS放电,换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啊

网友:
2A过了没有?2A过了没显  换掉主板VGA接口行场信号线上的放大器

网友:
集显坏,或者桥虚焊

网友:
集显插口处测rgb对地数值是否一样

网友:
应该是集显的问题!

网友:
好了说声是怎么好的

网友:
俺手里也有一块945GC板可以跑完码一直到00的,安全模式都显示正常,进正常模式时就在XP的滚动条处重启或蓝屏。看了无数的帖子,都说是北桥问题,没有条件做BGA就放弃了。。。祝楼主的问题不在桥上。

网友:
bios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