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U101 开机0.09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4-03-25):
今天接同行拿来一主板 板号 JR1,BENQ的 U101。
询问过后 加电 按开关 电流到0.09 瞬间掉电。大致判断 部分电路缺电压或者有小短路。
图纸 了解上电时序 发现没有+1.8VSUS

+1.8VSUS 由 51116发出,先看51116的工作条件

15脚有5V电压,如图6脚也是5VPCU  测量有5V电压。14脚通过小电阻PR24到5V 。顺电路测试PR24 ,发现PR24 阻值无穷大,测另一端有5v,问题的罪魁祸首出现了 应该是它 更换后 加电 电流步步高升  OK亮机另附图纸

网友A:
楼主修这个本本用了多久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这个本本用了多久时间??

说简单,搞了大半天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