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出不来。有图。有电压。高手帮看一下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4-03-25):
电压出不来。有图。有电压。高手帮看一下哪里出问题了。 19V没有。PQ302坏了。以换。后面的短路也找到了。也换了。现在这个19就是不出来。图上的电压都标出来了。

网友:
vin 现在有19v没?

网友:
看下图好吗?主板上有的电压我都标出来了。

网友:
PACIN那边必须为高电平 然后P2-1点两电阻形成分压

网友:
pacin不对,查查吧骚年

网友:
查PACIN和ACON电压产生电路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查PACIN 电压多少

网友:
保护隔离没有导通  控制信号查一下  现在是ACIN电压不正常 查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