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50-55BP S1 不能二次开机

楼主(2014-03-25):
测量5伏 正常 绿黑短接12v 有一下就回到0 求助高手指教。版号 HK350-55GP
求助

网友:
按照电源输出后触发故障保护来修,主要查后级输出的电容和整流管,在查之前最好再断电短时测量一下三个输出电压有没过压或欠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