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不加电故障秒杀

楼主(2014-03-25):
同行送修的方正T400笔记本主板维修不加电故障秒杀
同行送修的方正T400笔记本裸主板,据同行讲是没有待机,换过待机供电芯片,仍然没有3V5V待机,由于同行都是靠维修经验的,对笔记本主析的电路不是很了解,所以发来求救了。
由于客户发来是裸主板,还是先仔细观察了一下笔记本电脑主板上没有进水痕迹,也没有严重的腐馈,有轻微的进水痕迹,3V5V的供电芯片有焊过的痕迹。用万用表测笔记本主板上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3V5V电感,公共点及其它测试点都正常。确认主板上没有短路的地方,将可调电源调到19V,限流2A,接上可调电源,用万用表测试发现公共点有电压,就是3V5V电感没有电压。
找来方正T400的电路图,从工厂电路图看3V5V供电芯片是ISL6237,ISL6237的(关键测试点及工作原理在笔记本维修理论教学视频有讲解),再看笔记本主板同行换了过芯片却为RT8206B,通过RT8206B和ISL6237的PDF电路图对比两个芯片的引脚是相同的。关键的引脚6脚为VIN,4脚EN-LDO为主控制信号,7脚LDO为5V线性电压,14,27脚为3V5V的单元控制信号。
接上可调电源测试6脚的电压19V正常,4脚电压为0.4V,7脚为0V,奇怪了,从电路图上可以看出4脚电压是由主供电输入经过PR183和PR184串联分压得到5V左右的高电平,断电测试4脚对地阻值600多,再测两个电阻的阻值,发现PR183的阻值380M,难怪PR183的阻会值增大以后导致,串联分压不正常。从别的主板找来一个400K左右的电阻装上,再次接上可调电源测试4脚电压为5.1V,再测7脚LDO为5V说明5V线性电压输出正常了,再测14脚,27脚的电压为5V单元控制也有了,测3V5V电感的电压为0V,再测5V供电的低端MOS管和3V低端的G极都为5V,用示波仪在通电的瞬间高端MOS管的G极的没有方波输出,断电再确认3V5V芯片外围电路(MOS管,电容)都没有问题,因此可以确定为3V5V供电芯片损坏,找来一个ISL6237的供电芯片换上。
换完芯片以后,再次测试3V5V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接上可高电源待机0.04A,用万用表测3V5V电感电压都输出,用万用表短接开关板接口,开关脚,电流开始上扬。说明机器的故障已经排除了。
故障总结:此笔记本电脑故障对于懂笔记本电路的工程师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可以说是秒杀的故障。故障的难点就是必须要会看工厂的PDF电路图,会看关键的引脚定义,看关键测试点,及工帮电路分析。凡是参加过我们现场学习或笔记本维修理论视频学习的学员都可以轻松秒杀此类故障。

SW8 TW8 R4A 0605 神舟优雅1450 方正T400.pdf

网友(点评):
如果不是你的原创,要说明一下,有抄袭嫌疑

网友:
领教了

付吕剑武 -2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不懂电路真可怕呀。。。

网友:
貌似是转载的

网友:
是什么问题,就这样被你秒了

网友:
示波器是修供电的大杀器

网友:
我也想学电路哦。。可是没时间。。。。。。。。。。。。。全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