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TM4730G开机死机档LOGO

楼主(2014-03-25):
接到一台宏基TM4730G笔记本 开机到LOGO画面死机 按关机键4S可以关机
1.初步判定BIOS问题造成档LOGO

2.上编程器备份BIOS后 重新刷后故障修复

附上BIOS一份

网友A:
可以关机这是假死吧,裸板试下

网友(点评):
是按4S可以关机 这样是真死机 假死机是按一下就能关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关机这是假死吧,裸板试下

是按4S可以关机 这样是真死机  假死机是按一下就能关机

请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按4S可以关机 这样是真死机  假死机是按一下就能关机

你太谦虚了 相互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C:
楼主  怎么能一下想到bios问题呢   卡LOGO的很多故障都可能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怎么能一下想到bios问题呢   卡LOGO的很多故障都可能造成

从简单入手 刷BIOS最简单

网友(2020-04-14):
这个先看外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