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掉电

楼主(2014-03-25):
待机芯片旁边进过水,处理干净后,待机0.01A正常,能正常触发,有时背光闪一下就重启,有时接重启几次才会返回待机0.01A,再按开关也可正常触发;有时过LOGO后提示没硬盘10秒钟左右掉电。已经在在主板的上加2个330的电容了还是一样。看论坛有人说51123下面的2个电阻如果坏了也会掉电是吗,是哪两个,望高手指点

网友:
我也做修这机器,不过我是大短,还是找图纸看看吧

网友:
这要图纸修了,

网友A:
应该是自举升压线路,找图纸查吧

网友:
R376
腐蚀了

网友B:
有时接重启几次才会返回待机0.01A     这几次电流上到多少呢?

网友:
待机电源芯片旁边的电阻look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接重启几次才会返回待机0.01A     这几次电流上到多少呢?

电流最高上到1.48A左右,然后亮机有显示1.2A左右,有时10秒钟掉电还会重启,有时几十秒钟掉电,说不准,掉电后有时重启,有时回到待机。

网友:
应该说重启掉电的电压跟正常显示的时候 差不多。

网友:
你怎么知道的,确实是这样,我换了一个,而且接地的铜片还腐蚀了,我用线接到另外一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自举升压线路,找图纸查吧

能说一下,为什么判断是自举升压线路能说一下,为什么判断是自举升压线路

网友:
有可能还有腐蚀的地方没处理好

网友:
芯片引脚正常,自举升压中的电容和电阻容易坏

网友(2014-06-30):
进水机子想修通病  找份图纸慢慢修吧

网友:
3 5 V  还是有点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