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61主板显卡故障!!!

楼主(2014-03-25):
联想r61最初拿过来的时候内屏不亮,外屏花屏。二话没说直接拆机上BGA把显卡取下来了型号G86-740-A2。下面打了很多黑胶,我取下来看一下主板焊盘没有掉电,用焊盘拖了一下,感觉四角部分有漏铜,从新值锡珠,焊上结果竟然不触发。我仔细看了一下没有什么问题怎么会触发那,我想显卡就算短路也不可能不触发呀,仔细看看没什么问题,因为只动过显卡,于是又把显卡拆下来了,没装显卡通电,还是不触发。开关有3.3v,3v、5v都有,请问高手,具体是哪里问题。

网友:
坐等高手来回答,可以学习下。

网友:
仔细检查显卡周边和背面是不是移动件了,另外就是打下南桥和IO的晶振是否起震了,一般做显卡导致的不触发很多都是因为晶振不良

网友:
应该是做BGA时动了小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