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在主板上快速辨认出BOIS?BOIS有哪些型号?

楼主(2014-03-25):
评估大神们多指点小白们

网友:
请大神们多多指点下小白们

网友:
现在主板上的bios芯片大部分是八只脚!一般BIOS芯片上写 25 开头

网友:
现在的bios芯片都是八脚与彩电的24系列芯片一个样子,分直插和smd贴装两种

网友:
   有的上面是有打过 点的 有颜色的

网友:
BIOS大都是在CMOS电池附近,一般在右下角,主板中的BIOS有三种形状,32脚的PLCC封装,8脚的SOP封装,还有8脚的DIP封装。

网友:
本子的话 在南桥附近。  相比其他的来说要大一圈。

网友:
我是新手多多指教

网友:
新人学习,也就是从基础学起

网友:
国际管理顶下楼主

网友:
笔记本的大多数在南桥或者EC附近   大多数八角的比MOS管子稍大点

网友:
几天师傅让我找BIOS芯片找着头痛了,之前只知道是8脚的但主板上那么多8脚的,说比其他8脚的大一点,但是还是不止一个呀,靠近 南桥或EC ,还有其他特点吗谢谢

网友:
四方形状的是啊

网友:
有些是25开头的,有些不是25开头,各种都有,有些的上面标有着色,基体上是在南桥与EC周边,板子不同各种封装也不尽相同,一话总结:就是慢慢学习,经验总是在学习积累中沉淀!

网友:
bios  ?   还在学习中了 会找也一部分  大多数找不到啊

网友:
同样的困惑!呵呵都是在学啊

网友A:
有的BIOS芯片上,贴着专用的标签,说明里面有专用的程序,比如SIO里的程序会定在那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BIOS芯片上,贴着专用的标签,说明里面有专用的程序,比如SIO里的程序会定在那里面。

贴标签的没见过呀

网友:
新手学习,基础学起

网友(2014-04-30):
有的主板上有1个,有些主板上有2个,一般都是在南桥附近,或者EC附近

网友:
8254电路是什么电路,能说一下吗?

网友:
最容易认出来了

网友B:
BIOS芯片
BIOS(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基本输入/输出系统,该芯片为只读存储器,内部存有程序(系统启动程序,系统启动时必需的硬件驱动程序,基本硬件接口设备驱动程序。)
BIOS芯片内的程序主要由Award和AMI两家公司提供。
BIOS芯片的封装形式主要为PLCC(塑料有引脚封装)封装形式,
常见BIOS型号有:
Winbond 公司的W49F020 ,W49F002 ,W49V002FAP
SST公司的29EE020,49FL002,49FL004
Intel公司的82802AB等

网友(2014-07-22):
新人也很困惑

网友:
8脚25开头的居多

网友:
笔记本的大多数在南桥或者EC附近

网友:
BIOS一般在南桥或者IO旁边,有的在背后,一般为8脚,第一脚位置有个小圆点,现在很多板子上面有两个BIOS,IO一个,南桥一个。有彩点或者贴纸的说明内部有资料。还有少数BIOS是16脚的,32脚的,40脚,48脚的都有、

网友:
只是在主板上把BIOS芯片找出来还是比较简单的,看一下8脚芯片,然后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现在见到的大多都是25开头的八个脚的小芯片(台式机主板上面的)

网友:
笔记本上的一般是以25开头的8脚贴片IC,如Winbond的25Q系列(25Q16BV,25Q08BV,25Q64BV,25Q80等等)还有就是台湾的cFoen的IC,烧录时候选择比较麻烦.

网友:
在EC或南桥附近,比MOS管大,看几次很容易认出来

网友:
还有一些是49开头的,不过很少见,程序大小是125KB的。今天碰到一个,共同学习。主流的是25开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芯片
BIOS(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基本输入/输出系统,该芯片为只读存储器,内部存有程序(系统 ...

哪里找啦复制的老黄历,这些都过时啦。

网友(2014-08-24):
主要看生产厂家的标志,只有那几个厂家啊

网友:
在南桥附近,脚在芯片下面,不是很明显.....

网友:
形状。一般在南桥 和EC附近

网友:
都是8个脚的 ,楼主见得多了 ,以后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小小学徒向大师们请教

网友:
一般是25开头 还有中间带080 16 32 64 的字样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