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8mg-s2h不过内存修复

楼主(2014-03-25):
昨天收到一客户主机说不亮,打开机箱一看,是一块GA-ma78gm-s2h,插上诊断卡,一路跳到C3,然后卡那了,不动了,把主板拆下来,先消毒,用酒精擦内存周围电阻,再刮内存槽,上了内存,还是跳到C3过不去,实在不行换内存吧,换了好几还是不行,再查供电吧,
“DDR2  核心供电1841.8V   时钟137  138  185  186  220  221脚电压0.9V   VTT电压0.9V   系统管理总线119  120电压3.3V   SPD电压238脚电压3.3V ”
这些条件都具备,好像听饼哥说,C3,是BOIS资料往内存里复制,“1、要么内存坏,2、要么BOIS坏”,我想要么内存AD线坏,供电一个一个查,都好的,不用说,刷BOIS吧,好歹哥刚买一个神器回来,RT809F编程器,从官网下GA-MA78MG-S2HP,也刷进去了,代码也跑,跑到了E1又卡了,吊了,这个主板挂了,GA-MA78MG-S2H,刷进去了,把BOIS焊上主板,久违的画面出来了。

网友:
bios 问题  楼主 果断啊

网友:
学习了,呵呵

helongcomputer -6 严禁灌水

网友:
这。。V星技嘉华硕官网提供bios随便刷噻,型号没弄对。。。真行。。

网友:
内存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