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 缺色求指教

楼主(2014-03-25):
LOGO正常显示,接入VGA模式缺色
由于第一次接触这个驱动板维修,没有任何的思路。
请教下各位
型号:2007WFPB
我将用户设定信息全部清除了还是一样的
此机器没有没有程序
论坛是发的跟我的不一样,我的资料有512kB
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下去了,请教下各位。

他还回自动变成别的颜色。。。。

1 0.29V
2 0.16V
3 0.26V
9 0.71V
12 2.8v
13 4.5v
15 2.8v
14 ,4,5,6,7,8,10 0v
不知道对不对,指教下

网友A:
驱动板的VGA接口1 2 3脚对地值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的VGA接口1 2 3脚对地值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对地阻值为121

网友A:
1.2 .3 这三个对地阻值都一样吗 ,一般缺色是VGA接口钳压二极管坏了……拆掉都不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 .3 这三个对地阻值都一样吗 ,一般缺色是VGA接口钳压二极管坏了……拆掉都不用就好

对地值都是一样的。。

网友A:
二极管什么的没有穿的吗,或者加焊一下驱动板的芯片看看,空焊的可能也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 .3 这三个对地阻值都一样吗 ,一般缺色是VGA接口钳压二极管坏了……拆掉都不用就好

DVI接口正常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什么的没有穿的吗,或者加焊一下驱动板的芯片看看,空焊的可能也是有的

二极管没有击穿的。

网友A:
DVI使用正常,给他整个DVI转VGA的头子给他不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VI使用正常,给他整个DVI转VGA的头子给他不就是了

我也想啊,但是客户不同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VI使用正常,给他整个DVI转VGA的头子给他不就是了

这个屏幕,接VGA现在又变成别的颜色。。。

网友A:
引用 网友A:
DVI使用正常,给他整个DVI转VGA的头子给他不就是了

不行就和客户沟通换驱动板150-2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和客户沟通换驱动板150-200

想修起来有没别的方法了?
我将我的测量的电压都公布出来了,你看下是否正确的啊

网友B:
121阻值有低 拆掉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1阻值有低 拆掉试试看

这还低?多少为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1阻值有低 拆掉试试看

我参考了此帖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hlight=%C6%AB%C9%AB
别人60多都正常了你还说121不正常请教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参考了此帖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1507&highlight=%C6%AB%C9%AB
...

一般来说VGA 1 2 3对地值就是60多

网友:
2脚的电压不正常,三脚应该一样

网友D:
看样子这台显示器色变并不稳定,在楼主给的信息中得知三基色管应该都正常,一般驱动板板三基色后就是主芯片(图像处理),你可以找个换换

网友E:
vga  rgb 三条电路 是一样的 先 跑通一条  然后对照着量  一般都是 过101电阻加电容耦合 进mcu

网友:
引用 网友E:
vga  rgb 三条电路 是一样的 先 跑通一条  然后对照着量  一般都是 过101电阻加电容耦合 进mcu

对,我经过测量了,
一个三角管-电感-电阻-电容进入到了MCU
我测量MCU引脚的对地值为719
三角都一样

网友:
DVI正常与BIOS有关联吗?
在说了网上都没有这个资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这台显示器色变并不稳定,在楼主给的信息中得知三基色管应该都正常,一般驱动板板三基色后就是主芯片 ...

在仔细测量了我在看看换MCU吧

网友:
先点屏 看看呀

网友:
晕!!
肯定正常啦,因为DVI都OK得

网友:
MCU芯片超级烫手。、。

网友:
查看下VGA与DVI接口附近是否有6脚小芯片,以前修过一个没记住机器型号,拆掉6脚芯片反倒正常了

网友:
VGA口的RGB输入阻抗大小是由内接的电阻决定的,有的机器使用的750或者75X的,,也有80 85的甚至101的,基本一致就不用深究,继续查后面的信号通路吧

网友:
我的显示器也缺色,问题在VGA线断了。折断后出现的,可以换根全通的VGA线试试。还有DVI正常的话,换掉VGA接口试试

网友:
找个型号一样bios芯片试下,资料不用管它。对了vga信号线有无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