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80-16FP,输出14PIN,能否改20PIN

楼主(2014-03-25):
请教下一个联想拆机的电源14PIN的,没有3.3V,怎么改成20PIN可以用在其他主板上?HK380-16FP

网友:
14pin输出口
13,(绿)12(灰)11(紫)10(黑)9(黑)8(黑)
7(黑)4(蓝)3(黄)2(黄)1(黄)

网友:
没必要改,这种电源没5V输出的,就算12V改二个电压出来,也是没保护的!二手电源这么便宜直接买一个好了

网友:
嗯,我手上也有一个,没五伏还有额定功率才一百八十瓦,弄个山寨都比它好

网友:
忘了说了我手上的是hk280-23fp,这个180W的

网友:
改来改去的只是有闲时间啊!意义不大,只是练习玩玩还可以!!

网友:
         若低压直流部分天生就没有3.3V组输出,只有另做一块小板加上啦。练手还可以,实用就有问题了。如这组输出的保护怎么处理?若从5V组分流,该组容量还够用吗?

网友:
不用改这么麻烦,买个14PIN转20PIN的电源转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
二手电源30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