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结果 請大家幫我看一下

楼主(2014-03-25):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4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9853       224032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1863        45209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1875        44477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11 A12 A14 A15 A16 A19 A22 A23 A25 A27 A28 A29 C16 C17 C20 C21
   D40 D41 D45 D46
Read    Error Count: 13591
Write   Error Count: 313718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A:
有三组内存出问题了,这种一般GPU有问题,坏还是虚焊就不知了,还有电阻坏也有可能。

赞同!!!!

网友:
估计是GBU虚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三组内存出问题了,这种一般GPU有问题,坏还是虚焊就不知了,还有电阻坏也有可能。

剛重值球. 剛測還是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剛重值球. 剛測還是一樣..

把显卡的全部显存位置图发来。。。给你说一下是哪个显存出问题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