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 L-S662F IO芯片发烫

楼主(2014-03-25):
联想主板 L-S662F  IO芯片发烫换了一个新的也一样  一换上去就发烫

求解

网友:
查其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A:
查一下IO管理的串口芯片,PS2接口有没短路,部分主板CPU供电有短路也导致IO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IO管理的串口芯片,PS2接口有没短路,部分主板CPU供电有短路也导致IO发烫。

好 我去查查

网友:
修好了吗  修哪里的

网友B:
总感觉你换的怪怪的。。看不清楚。。貌似有连在一起

网友:
肯定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我还有一块联想L-IG41M REV:1.0也是IO发烫 把IO拆了后在短接电源可以上电的话是不是只是IO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感觉你换的怪怪的。。看不清楚。。貌似有连在一起

我还有一块联想L-IG41M REV:1.0也是IO发烫 把IO拆了后在短接电源可以上电的话是不是只是IO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IO管理的串口芯片,PS2接口有没短路,部分主板CPU供电有短路也导致IO发烫。

我还有一块联想L-IG41M REV:1.0也是IO发烫 把IO拆了后在短接电源可以上电的话是不是只是IO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一块联想L-IG41M REV:1.0也是IO发烫 把IO拆了后在短接电源可以上电的话是不是只是IO坏了

那你只是强行拉低绿5V上电。并不能代表IO坏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只是强行拉低绿5V上电。并不能代表IO坏掉了

我把IO换了之后可以开机了
  还有主板的桥背面的电容都没有了   把电容补上后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把IO换了之后可以开机了
  还有主板的桥背面的电容都没有了   把电容补上后就好了

我戳,换个IO能把桥后面的电容弄没??这尼玛手法绝对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戳,换个IO能把桥后面的电容弄没??这尼玛手法绝对有问题啊、、、

不是我搞的   是客户送来的时候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