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供电 请教

楼主(2014-03-25):
CPU供电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输出电压·电源IC的 供电,开启·和VID都正常的话  还是不出供电的话··  还需要测量哪些条件呢?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要供电包括VCC、PVCC、BOOT。开启信号高电平。VID有高低电平组合。同时反馈和检测电路也要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