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ATX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4-03-25):
请问下老师们主板插ATX电源CPU风扇转一下就停,ATX插座的对地阻值正常,短接ATX绿线和地线,电源开启输出各路电压正常,主板不开机,ATX的12V黄线对地阻值为无穷大,而P4的4口12V插座,12V黄色线对地阻值一开始为100欧逐渐升到980欧,跟P4插口的黄线跟ATX的12V黄线阻值不一致,是不是CPU供电电路微短而引起主板不开机故障,请老师们指点下思路,谢谢。

网友(点评):
这位同学,你把电源故障和主板故障分辨清楚了吗?先搞清楚是谁出了问题,再来告诉大家吧

网友:
多半是 13009坏了

网友:
这一般就是短路了,要具体去排查

网友:
可能主板P4接电路有问题

网友:
有元件短路了。

网友A:
不插12V可以开机的话就是CPU供电部分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12V可以开机的话就是CPU供电部分有问题

拔掉CPU的供电的4口12V针脚,还是无法开机,主板可以强制开机,一般可以判断没有短路故障性,个人认为老师们的答案也非常都正确,一般ATX插口直接插入电源插口,直接CPU风扇转动,说明电源当市电插入电源时,电源已经有输出各路电出来了,才使风扇转动,在短路下,某电路起到保护作用,促使电源保护关闭输出电压。形成CPU转一下就停。其实这些插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有的主板在正常的情况下也是存在的,个人认为先判断下开机电路走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