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怪毛病啊,进系统正常,进bios20秒内掉电

楼主(2014-03-25):
修台HP4416s,amd的cpu、南桥、北桥、显卡。故障是有复位不跑码(这机可插卡)。偶尔能亮一次机重启还是不亮。

全板电压仔细查个遍没有异常。后来发现压北桥能亮机,没说的BGA伺候。干完了之后开10次机亮10次机,放一晚上第二天还能亮,心想搞定了。

装机系统正常,烤机10分钟后蓝屏,什么物理内存不能什么什么的,重启后明显听到喇叭里有嘎嘎嗞嗞的杂音,同时不认硬盘。放一会自己好了,烤机几个小时都没问题,有一次重启后又出杂音不认盘了,进bios看看几秒就掉电了。

后来发现不管有没有喇叭杂音,只要进bios,20秒内就掉电,有时一进去马上就掉,但只要喇叭没杂音,进系统就正常。只要启动时喇叭出杂音,要么不认硬盘,要么进系统蓝屏,折腾一天,杂音出现在概率变小了,但BIOS必掉电。我被这机器弄服了,各位,有见过这种问题的么?

网友:
忘了说一点,这机因为bios爱坏,所以bios刷过了,从网上down的刷完了不亮机,后来焊完桥后把原来的刷回去了

网友A:
我好像遇到过一次。好像是刷BIOS芯片解决的。忘记换没换bios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遇到过一次。好像是刷BIOS芯片解决的。忘记换没换bios芯片了

现象和我的一样么, BIOS我已经刷过了,愁人啊

网友B:
南桥是不是被干虚了?

网友:
我有次碰到过ec会引起喇叭有好大噪音  且进不去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南桥是不是被干虚了?

南桥虚了,进系统正常,这个解释不了吧。这个可把我难住了,你是实地的,有机会帮我问下老师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虚了,进系统正常,这个解释不了吧。这个可把我难住了,你是实地的,有机会帮我问下老师们吧

你说的故障有认不到硬盘,声音杂音,AMD双桥南桥管外设。bios掉电,进系统蓝屏这也牵涉到南桥,我也是大概猜测是南桥部分有问题,具体的还是你测量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供参考

网友:
看看是不是那块芯片过热,一开机开始发烫,温度搞到一定程度,就保护了。先从简单的排查开始还是比较好,BGA烤芯片有一定风险折寿,压多了就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