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dell pp38板号VM8G不跑码掉电维修

楼主(2014-03-25):
故障一:

电流上1.2A查看静电板子果断修。袖子干,查PQ17短路,查+PWR_SRC 信号开始机,PQ2 PQ3 PQ4热,PQ2短。

故障二:
掉PQ2触发电流0- 1.2电流马上电,开始供电
漫长供电结束电压正常,HWPG有。直接量PLTRST#电平,甘心EC PWROK ICH_CL_PWROK 及CPU供电PG信号正常,时钟14波形妥妥的,外部33欧电阻有时钟输出
思量开始考虑显卡是ATI可能问题,程序,诊断果,排除问题,无奈从LPC线开始慢慢吧,
LPC_LAD0-3 阻值正常 电压3.2V正常,源DS1102ELAD0-3只有电平波,

电流0-0.9-1.2-1亮机好之。。。

苹果A1466进水 SMC_ONOFF_L 线。。。。技术含量工作了。

网友A:
维修就是要思维缜密!

网友:
要是没有示波器,这板子就不好修了

网友B:
  修的不错,我就在这家店里工作。

网友C:
最近修了几台南桥问题的。什么季节~

网友D:
楼主知道双通道怎么设置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就是要思维缜密!

这是作为维修人员必备的职业素质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知道双通道怎么设置 吗?

抱歉太忙回复晚了,和单通一样,需要两个探头,不过我这也是单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我就在这家店里工作。

  好基友一被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近修了几台南桥问题的。什么季节~

最近换南桥的确实多,挡LOGO 死机掉电,不触发都有换唉。

网友(2014-04-25):
引用 网友E:
最近换南桥的确实多,挡LOGO 死机掉电,不触发都有换唉。

你是怎么判断 是南桥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