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8外接花屏,内屏屏暗!!蛋疼中······

楼主(2014-03-25):
接到机器的时候是开机, 外接有光没图像 ,显卡是 ATI   216-077400
测试的时候用风枪吹了显卡  外接有了,内屏还是不亮 以为是显卡的问题,,,决定给客户换了新显卡!

找了个全新的显卡换上去之后开机,发现屏是花de

显卡是全新的  这种花屏应该就是显存有问题了
!!!
四个显卡挨个换了一遍换完之后还是这样!!

量下显卡的供电都是有的   打内存的阻值的时候发现M_B_DQS 这几个的阻值都是0! 图纸上这些信号是到cpu里的  cpu是 I7-740QM的 换了个p6200的cpu阻值的200多开机点亮一样的花屏的!
想知道这几个信号是干嘛用的?

网友A:
有时候 外接只是用来参考的  并代表不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 外接只是用来参考的  并代表不了什么

内屏看着是屏暗 闪了一下  但是外接花成那个样子不是显存么???

网友:
用风枪吹了外接能显了 怎么做了之后反而花了  这不是显卡没做成功吗?

网友:
你这个还是显存有问题,没换好吧

网友:
可能还是板层有问题吧,以前碰到过好几台了,都没修过

网友:
是不是  做显卡   的时候压到显存了      我就遇到过 一次      你仔细看看
   呵呵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