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u供电下管g极为12v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4-03-25):
主板型号 MSI7529 1.1 (G31M3 V2)
故障现象 无CPU供电
经测量 cpu供电芯片的15脚 17脚正常,vid也有高低电平但cpu供电下管g极为12v。翻论坛帖子 觉得可能是检测到供电不正常 输出保护了,但不知道具体怎么维修,请老鸟们指点下,万分感谢。补充一下,CPU供电的滤波电容都拆下来测试过了,应该是没问题的

补充内容 (2014-3-27 08:46):
这主板已经好了,应该是CPU供电芯片周围有脏东西造成短路了,洗板水擦一下 好了

网友:
管有短路啊

网友:
这个是输出放电状态 ,查芯片的电流检测脚、相位脚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
在线测没短路,不知道要怎么判断,要全部拆了测

网友:
多谢徐班长指点,好好查查

网友:
场馆是不是坏的啊

网友:
上下管的G极对地值,IC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