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复汽车LED刹车灯?

楼主(2014-03-25):
首先,将汽车停在平坦的地面上,关闭发动机使汽车熄火。检查制动灯,根据你的车的品牌和型号,拧下外车灯罩的螺丝,取下镜头盖,进入LED灯泡。

其次,打开后备箱,如果是一辆卡车就拉下档板。注意小心触电,按下插头上的标签,把光组件分开。

最后,拔下插座先关闭左侧的灯,然后是右侧的LED灯,用从汽车配件商店购买的相同尺寸和样式的灯替换烧毁的LED灯。插入灯泡,把它固定在相应的位置,按照上述步骤的相反步骤重新组装即可。

网友:
下载分不够,烦

网友:
多回复 签到  发帖

网友:
这都是什么呀 如何修复LED灯给了个问号,结果里面说了一堆拆换流程。

网友:
更换LED发光管

网友(2014-05-27):
我就曾经修过金字版丰田camry 的后车灯。那灯整个换掉要5xx-600元4s店的价钱。就算把里面led灯板(led板和电路板)整块换掉也要一百多两百。其实灯板拆下来测量一下,就3个led坏了,由于电路是3个led并联为一组,然后3组串联。其中有一组的3个led都击穿了。目测led中心发黑。从x宝买了10个了led,花点时间割下坏的,用电烙铁焊上好的。装回去就好了;使用效果和原来的看不出亮度不同。总共花不到20元。还留了几个做备用。  级别不够,发不了图片,要不然把电路图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