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双敏主板H61通电无反应但是用镊子在电源线黑线绿线插上去强行启动可以请问

楼主(2014-03-25):
请问高手双敏主板H61通电无反应但是用镊子在电源线黑线绿线插上去强行启动可以,请问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
按英特尔上电条件查下,你啥都没怎么分析呀

网友:
强行启动可以正常开机吗

网友:
估计你没图没IO没南桥都是没用

网友:
IO到绿线的线断开了

网友:
应该是触发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我用万用表查了南桥边上的贴片电容前面有些叫了背面的几乎都叫 不会这些电容都坏的吧,还有几个电阻也叫了

网友:
按开机触发线路查下,,,,

网友:
查开机5+3啊

网友:
我戳,那也只能证明不触发,你可以待机和强行触时摸下有没有严重发烫的,你也可以强行触发量下供电是否齐全,如果不全,则查下是否存在短路和触发电路,如果全,那你可以直接查下触发电路。当然,也不是每个板板都一样。

网友A:
当然了H61这垃圾板板,多半是桥挂掉了

网友:
5+3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了H61这垃圾板板,多半是桥挂掉了

主板后面桥那里的贴片电容差不多全用蜂鸣测是全叫 就1-2个没叫R452 R461那几个电阻都叫了测出033是不正常吧?

网友:
查开机电路

网友:
先按不触发修一下

网友:
有没有装cpu啊 这种新版子好多要检测的cpu的才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后面桥那里的贴片电容差不多全用蜂鸣测是全叫 就1-2个没叫R452 R461那几个电阻都叫了测出033是不正常 ...

叫不代表短路了,有些阻值比较低的也会叫,特别是贴片电容,然后你说的R43只是他的编号。。我咋知道它正常是多少阻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