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不出集成显卡供电并且反复重启

楼主(2014-03-25):
   这个机子很讨厌,在我手里坏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一开始故障是大短路。检测是集显的王八壳子短路了。迅速的更换,故障排除了。裸板点亮。以为搞定了哪。谁知道悲剧刚开始。装好机子后。进WIN7时一开始一切正常。可是进就要进入系统时候,只有背光没有图像了。停了一会就自动重起了。一开始重起还能显示,没进系统就重起了。可是到后来重起后也不显示了。拆开之后,检测,CPU有供电。内存引脚也有 波形,好像检测到内存了,可就是不出集显电压。集显电压就连闪也不闪下。电流跳到0.9A后就重起了。刷BIOS   换CPU电源管理,换CPU都没有用。不知道哪个大仙碰到过这故障。奇怪的是,好像跑码了,但为啥走不到出集显电压这一步,遇到啥故障,导致它重启了。

补充内容 (2014-3-26 16:44):
修好了,感谢大家,换个I3的处理器后,就好了,太大意了

网友:
干干显卡试试吧

网友:
或者就是那个管子不正常 再就是慢慢找电容

网友:
王八壳子焊好了没有

网友:
焊好了,关键是集成显卡电源的控制波形就没出现。和场管还没的关系的

网友A:
hm65 显卡核显供电是最后一个出来的,按时序查下信号。重点查PLTRST VGACORE

反复重启 是时序中断的经典现像。

网友:
今天刚好遇到一台   二修机    上家太缺德了      修不好     元器件取了好几个   郁闷    PCU短了   他没有搞出来    他只拆了公共点几个管子   还有芯片       CPU供电对地   有一个龟卡下面烧焦了    驱动芯片业挂了           CPU也有危险   哎      还的等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hm65 显卡核显供电是最后一个出来的,按时序查下信号。重点查PLTRST VGACORE

我是这样认为的,既然已经跑码了,PLTRST应该是有的

网友B:
呵呵 遇到过啊  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遇到过啊  这个问题

解决了没

网友:
这个应该是跑码这后才有集显的,也就是说有了复位以后才有集显电压,楼主先换个U,在刷BIOS。在换南桥就好

网友:
换cpu试一下。在者就是显卡了。

网友:
想着这种不出集成显卡电压的我又遇见过,就比如ACER5750 USB2.0的何3.0的主板,它的CPU核心芯片是95831的,我心中永远的痛,有的做南桥,刷BIOS,换EC是可以的,但是是有的做了还是不出集成显卡电压,那个电压是在CPU跑马后才出来的,后来我放弃了

网友:
我个人感觉还是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这机修个几台,都是CPU,显卡这块供电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显卡这块供电容易出问题。

网友C:
6系列是跑码过了内存后才出集显供电,查下开启,上管击穿芯片可能也会坏!

网友:
搞掂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6系列是跑码过了内存后才出集显供电,查下开启,上管击穿芯片可能也会坏!

管理芯片都换了。

网友D:
现在是CPU已经跑吗了。现在不知道它是内存不过,还是过了内存后又做的什么,出现的故障,重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是CPU已经跑吗了。现在不知道它是内存不过,还是过了内存后又做的什么,出现的故障,重起了

没图纸估计你是干不了活的,

都没出核显供电,这就是故障。。。 或者你应该试着上独显看下能否顺利跑完码显示。

HM65 过了内存才出核显供电,假如内存不过,也会出现你这样的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