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DV2500图纸和点位

楼主(2014-03-25):
请问哪位有hp dv2500独显的图纸及点位?板号:06230-3   48.4S501.031  pamirs discrete应该是纬创的。故障现象见图。外接如图所示。内屏有背光无图像。可调电源的电流基本正常,应该是独显的问题!各位帮着再鉴定下!

网友:
论坛多搜搜 大把的肯定

网友:
我怎么没搜到呢?

网友:
显卡了,这还要看吗。干掉

网友:
换个显卡看一下吧,多半显卡问题  显卡问题看图也没有用

网友:
好像显存机率大一些。楼主

网友:
加焊了一下,背光也不亮了!电流1.4A左右!谁有图纸或点位!谢谢!

网友(2014-06-01):
我的也是这现象。

网友:
我也在找点位图

网友:
论坛上面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