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不了机检测思路

楼主(2014-03-25):
笔记本不开机检测思路及方法
笔记本, 思路, 开机, 检测
对于目前市面上大多数出现问题的笔记本电脑,经常会出现不开机或开机不工作现象,或是工作而屏上没有任何显示,显示要么暗屏等,这时我们应该从何下手呢?下面我们就把碰到这类问题的初步检测四路告诉大家,仅供参考。
    首先,我们先查一下电源适配器有无电压输出(一般笔记本的直流电源为:东芝15V、IBM 16V、、康柏 18.5V、大多数 19V、DELL 20V,移动PC一般为12V),如有,再查生成12V,5V,3.3V的电源供电芯片有没有基准电压和待机电压5V,还有电池充电器有没有供电,CPU供电电路有没有3.3V的供电,有没有基准电压,电源管理芯片这边通过场效应管的高低门驱动器有无供电,据不据备待机,查一下没有有保险电阻有没有坏,还有滤波电容,没有有坏!
对于电池充不满电,但电池又确定是好的,很有可能是以下几种情况,供参考:
1.电路提早终止了充电
2.场效应管及升压电容损坏
3.芯片内部控制参数坏造成,只能是换芯片了
如果能放电不能充电,升压电容和场效应管都没坏,也只有换芯片了。。一般芯片是不容易坏的。。
不开机的故障:
1、看有没有明显的可见的故障。如有没有地方烧焦、变形、崩裂等。闻闻有没有地方有烧焦的糊味。

2、开机听听有没有正常或不正常的声响,从那里发出的。

3、检测在没有专门工具的情况下只能由万用表测测保险电阻是否烧断,有没有明显的短路等。CPU、内存条是不是接触良好等都可以测测。注意通电时不能人为短路而造成破坏。
显示屏显示不正常:
从故障看来有可能是屏或屏线问题:

1、检查主板供电上屏是否正常,电压一般为1点几伏,2点几伏,3点几伏。 IBM机因为高压板的供电都是和上液晶屏同一条数据线,所以还有几组为5点几伏,10伏左右的电压。
2、如果有供电,检查屏接囗处,用万用表继续量电压。电压值如上!如果现在没有电压了就肯定是屏线故障。换一条屏线或用同一耐压的线飞线即可,倘若可以就可以排除 故障。如果还是故障存在的话,屏也有可能有故障了,这样的情况很少,很少同时存在!!! 确定到屏的电压正常,则要修屏了。在屏上有块微处理信号芯片。用示波器看这块芯片处理之后的波形是否正确,分三部走 (一)、如果不合,就换块同型号芯片即可。如果合,就检查周边的电容。二、如果还是不行,就只有换块屏了,因为是屏的压线松动。 三,如果没有供电,则要检查显卡输出电压是否稳定,这部分电压是到一块处理信号芯片,然后输出到屏线。如果还是电压还是正常,就可以确定是这块芯片的故障了。换回同型号芯片就可以有电压输出到屏线了,之后可以接着同第二部一样的检查。
主板电源故障:

首先检查主板上不上电,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1632或1631(大多数是这两个芯片)的第五脚有没有5伏电压,21,22脚有没有16伏和5伏。在看看有没有2951这个8条腿的片子测测他有没有5伏。
不开机的检修方法:
1.排除 电源插座,各模块松动接触不良,主板上的附着物,cpu松动.虚焊等现象.
2.检查 主供电保险丝,是否烧毁,如果烧毁,要打电阻值 正向不能过小或短路反响可以忽略!(排除隔离电路故障进入下一步)
3.测量,3.3v/5v产生电路/cpu主供电电路/电池充电电路 有无供电电压=适配器电压 无则 检修相应电路.
4.电源启动按钮 正端 有无3.5-5v电压 无则检查 3.3v/5v电路 一般都有这个电路产生.(3.3v/5v产生电路判断应为没有图纸我们用反向法来判断主板上哪个电路是产生3.3v/5v电路 首先 找到 内存插槽附近 的贴片电容 很明显(电路板上的电容95%都是用来滤波)一端和地相连 另一端就接着3.3v/5v产生电路的输出电感上中间有保险电阻还可以用ps/2鼠标口的供电5v来判断3.3v/5v产生电路 (特点笔记本的供电电路都有特点:都是有 1个电感 2个mos管(8个脚的场效应3极管) 和电源模块(统称了按作用不同分cpu主电压 电池充电 3.3v/5v产生电路 这3种电路结构 很相近 用反向法就可以区分哪个是什么电路 cpu主供电 cpu附近贴片电容 有很多 p2以上cpu一般采用3供电 主电 内核 外核 要区分哪个是主电的滤波电容也很简单 数量最多的就是主电滤波电容特点 这些电容 正连着正 负连着负 哪组并联的电容数量最多哪组就是cpu主电 顺藤摸瓜找到 cpu主电产生电路 电池充电电路 用电池正极顺藤摸瓜 3.3v/5v产生电路上面说过了) 按下电源按钮 就应该产生 3.3v/5v/cpu主电等电压 如果没有也是顺藤摸瓜 坏哪修哪!
5.供电正常了 就要看看时钟电路有没有供电 PII以上机一般有2个供电 3.3v 2.5分别来自3.3v/5v产生电路 和 cpu外核电压产生)电路 测试点 找边上的 贴片电容. 5.复位电路 比较头痛 没有芯片资料不是很好找 就用硬盘的pc卡插槽的复位脚(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是哪个!!!)简单判断一下了
6.基本认为供电 时钟 复位 正常我们就要刷新一下BIOS ,不过在刷之前一定要备份啊。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感谢整理了这么多 ,复制保存到本地了, 我对于不触发思路是先量大电感对地值,然后看电流,然后反推时序

网友:
这个思路,不能硬套,建议用经验说话

网友:
这个不是你自己的经验吧?百度大把

网友:
讲的不够清楚啊,很模糊。

网友(2014-07-12):
来点实际的,比如说信号名,检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