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A40J 各位大神速来围观!!

楼主(2014-03-25):
小弟这有台ASUS A40J I3 380独显8个显存 内存贴纸是K42JP   板上是K42JA-MB  REV:2.0
现在的故障是:能正常开机显示,但进系统到WINDOWS7 LOGO时卡住不动。换过内存,CPU ,CPU供电上下管,1。05VTT供电管,去硬盘用U盘引导进PE蓝屏。代码0X0000007F  有时为0X0000009C  ,BIOS 刷了N+1个,显卡也换了个全新的上去,现在还是进PE都蓝屏   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A40J这机器怪毛病多,为什么不考虑下南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40J这机器怪毛病多,为什么不考虑下南桥呢

明天换个试试

网友B:
上次换了几个南桥都卡LOGO。后来确定原来是那批南桥有问题。害我换了五个。拆机一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换了几个南桥都卡LOGO。后来确定原来是那批南桥有问题。害我换了五个。拆机一个就好了

谢谢 了哥们  一直没换,因为动的地方太多了,看到你的回复 我决定换桥,但愿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