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MATS测试结果,帮忙看看!应该是那个显存的问题!

楼主(2014-03-25):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D[ 31:  0]            0       443424            0
FBD[ 63: 32]        21810       844434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12  53  55
Read    Error Count: 21810
Write   Error Count: 1287858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12      443424           0           0
53         107        7119           0
55      844434       21774           0
  帮忙指教下,小弟是新手!谢谢啦!

网友:
两个显存数据位都报错,你这种小卡GPU空焊机率多。

网友:
加点助焊膏在显存旁的缝上。。加热直到用镊子能碰能轻微晃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