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s6510装cpu掉电

楼主(2014-03-25):
不装cpu开机电流0.。56左右,cpu电压没出,同时GM965北桥发烫,装cpu0.15掉电。

补充内容 (2014-3-26 23:15):
此机以解决,没有图纸。cpu供电芯片用的是adp3207a,中间cpu、该芯片、mos管都换过,故障依旧,手压adp周围原件偶尔可以开机。经排除,是第八脚ss接一电容接地,容值是0.012微法,压此电容可以开机。换大容值的ok...

网友:
求思路啊,不上cpu的时候待机电压3v、没5v,触发都有。装cpu待机都没有,触发掉电后有3v没5v

网友:
换CPU试过没有?

网友:
没有复位吧

网友:
楼主先换CPU了

网友:
难不成3 5v供电的电容不良也会造成这种现象。哪个芯片不良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