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 r.s.t 测试出内存坏 不知道是哪颗坏了求大侠讲解下

楼主(2014-03-25):
求助 r.s.t 测试出内存坏 不知道是哪颗坏了求大侠讲解下 现在测试出来应该是坏了颗 搞不清是谁挂了 条子是金士顿窄版双面 ddr2 800 2g
求助

网友:
芯片开焊了

网友:
内存修起来费劲不

网友:
找到了是反面的第4个坏了,窄版的内存芯片换了个 宽版的上去了一样用 测试ok

网友:
怎么看出是反面第4只 好像正面4也有问题

网友(2014-04-28):
不会焊接内存芯片,吹一个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