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3L 接19V灯亮一下灭,待机3.4V正常,触发到0.04不掉。求思路。。。

楼主(2014-03-25):
DELL PP33L AMD 的机子,待机只出3V  5V是触发后出的。。待机5V_ALW2 稳定。触发后待机3.4V掉了,5V不出。电流0.04稳定不掉。

哪位大神给个思路啊。。。。。。。

网友:
5V_ALW2 转换 的电压 短路吧!

网友(点评):
5V_ALW2待机5V触发后5V还在。没短路啊。。。。?

网友:
电路的问题,只能慢慢查,电压没出来

网友:
修5V ,查芯片引脚,

这个机子5V是触发后才出的哦,待机只有3V的。

网友:
查后续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