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求助

楼主(2014-03-25):
   今天接到一个19寸的宏基显示器     不通电    但是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没有问题     求大神教教嘛

网友:
不通电,你怎么确定电源板和驱动板没问题的,有没有12V和5V输出???

网友:
12V    5V    3.3V 都有的 啊

网友:
可能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我感觉也应该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不会的  呀   背光很亮的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