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时钟芯片电路图

楼主(2014-03-25):
今天遇到一个时钟,标有SLG505YC264CT的,全板没时钟,开不了机,我只查到供电,正常,晶振OK,还有一个PG,不知在哪个脚?大哥大,能帮帮我吗?发个PDF给我,我在论坛和网上找不到哦,感谢!!!!

网友A:
这个不知是什么主板 要是主板有电路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是什么主板 要是主板有电路图呢

是INTEL的。你有电路图?发个给我
好吗

网友B:
没找到,很可能通过桥发过来的PG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很可能通过桥发过来的PG信号

是VTTFSB发过来的吧!

网友C:
要看主板电路图或点位图,单独一个时钟芯片的图纸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看主板电路图或点位图,单独一个时钟芯片的图纸不好找

那好,这是INTEL主板DP43BFL的时钟,你有没有呢?

网友:
在迅维网搜主板的电路图,应该有的,下载就行了

网友:
估计没有,那个信号要是找不到就行不要找了,看时钟供电正常不,正常换个时钟看看

网友:
时钟的的PDF基本上都没有流传出来的

网友:
你不是没有PG信号脚吗,1.PG由VCORE通过三级管送到时钟芯片;2.VCC3通过102或103电阻送到时钟芯片(开机就出现时钟信号)3.CUP电源好信号由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经过ICH再到时钟芯片。
   只要满足时钟芯片4点要求,时钟(本身坏除外)就会发出时钟信号

网友:
  呵呵, 时钟基本上都找不到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