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驱动板怎么把 程序刷进去

楼主(2014-03-25):
三星驱动板怎么把 程序刷进去   用编程器连接不上。。
要把 芯片焊下来吗。。显示器型号:S19A330BW

网友A:
我刷任何BIOS都是把芯片拆下来的

网友B:
把芯片焊下来再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刷任何BIOS都是把芯片拆下来的

哪一个是啊,不知道那一个是,,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芯片焊下来再刷吧

哪一个是啊,不知道那一个是,,求指教

网友C: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5X40V吧,

网友:
已经搞定了,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5X40V吧,

是的,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应该是25X系列的。

网友:
现在官方有个VGA线刷的程序可以刷得了的

网友:
现在有个在线升级的软件